台达M上电显示8888

楼主(2014-02-05):
台达M上电显示8888  已经确定主板坏了  有经验的同行提示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Cpu没启动或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电子产品损坏原因不好说,除非是板子烧坏很多,可能是电源问题,其他可能是元件老化。。。都有可能。

网友C:
也可能cpu坏了

网友D(2014-04-26):
查CPU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