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5):
施耐德编程线可以自己做吗,如果可以做需要装驱动吗,()电脑装过三菱驱动,大侠发个图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不过淘宝几十块的一根也能凑合用

网友B:
NEZA TWIDO系列的做过

网友C:
就是rs485

三菱是rs422   短接两根就成rs485 用在施耐德plc上,可以拆开三菱看里面485电路,对应接

网友D:
需要买些小东西
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