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5):
1 图所示  我称下面为DP接头,因为我知不知道这个接头接在MPI和DP口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先这样表达吧。错了,还请大家指出。现在还有个黑色的MPI专用接头,去连接触摸屏了。
2 图为触摸屏的背板图    旁边还有个LAN接口和USB接口

楼主:
第三张图  两个接头  我也都叫DP接头    一个接的很正规  一个接的很随意
      难道这种两根线一接上就可以么

左边的接头  连接其他的两个CPU
右边的接头(两根线的)  连接的是ET200M的从站

网友A:
西门子的通讯协议你还没有搞清楚呀。MPI与profibus当然不一样。

楼主:
我看书上说  协议和实际接线的关联不大   比如接口上面 会写MPI和DP   应该说明这个接口是通用的

接在同一个实际接口  可以在硬件组态用选择不同的方式  比如 MPI和DP吧
彼此之间的组态当然不一样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我也想彻底弄清楚

网友A:
那你就先弄清楚CPU上的两个口有什么不同吧!这个清楚了。就清楚为什么这么接线了。

楼主:
多谢  我发图就是想问这样的问题
您能给大家说说么

比如说 CPU 315-2DP  不是有两个接口么    不还是一个用了MPI一个用了DP   怎么解释好呢   我就想彻底清楚

楼主:
MPI是多点接口的简称!MPI是不需要软件支持的!它在PLC只能实现少量的数据交换!
MPI的物理层是RS-485。
MPI和DP都是PROFIBUS,底层都是485,只是MPI不开放,DP开放。MPI是上位机,电脑编程,柜子和柜子之间使用的,PROFIBUS DP..这是西门子的现场总线。。现场I/O模块用的!

说的倒是很明白

楼主:
MPI和DP均基于RS485接口,各种的特性:
MPI (Multipoint interface)是SIMATIC S7多点通信的接口,是一种适用于少数站点间通信的网络,多用于连接上位机和少量PLC之间近距离通信。
MPI的通信速率为19.2K~12Mbit/s
在MPI网络上最多可以有32个站,一个网段的最长通信距离为50米(通信波特率为187.5Kbit/s时),更长的通信距离可以通过RS-485中继器扩展。MPI允许主-主通信和主-从通信。

   PROFIBUS-DP允许构成单主站或多主站系统。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连接126个站点。系统配置的描述包括:站数、站地址、输入/输出地址、输入/输出数据格式、诊断信息格式及所使用的总线参数。每个PROFIBUS-DP系统可包括以下三种不同类型设备:
   ①一级DP主站(DPM1):一级DP主站是中央控制器,它在预定的信息周期内与分散的站(如DP从站)交换信息。典型的DPM1如PLC或PC。
   ②二级DP主站(DPM2):二级DP主站是编程器、组态设备或操作面板,在DP系统组态操作时使用,完成系统操作和监视目的。
   ③DP从站:DP从站是进行输入和输出信息采集和发送的外围设备(I/O设备、驱动器、HMI、阀门等)。
   ④单主站系统:在总线系统的运行阶段,只有一个活动主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I是多点接口的简称!MPI是不需要软件支持的!它在PLC只能实现少量的数据交换!
MPI的物理层是RS-485。
MPI和DP都是PROFIBUS,底层都是485,只是MPI不开放,DP开放。MPI是上位机,电脑编程,柜子和柜子之间使用的,PROFIBUS DP..这是西门子的现场总线。。现场I/O模块用的!

说的倒是很明白

DP也可以用于与上位机通讯。

例如:西门子的触摸屏支持DP通讯,其他品牌的触摸屏可能加上天价的Profibus DP通讯卡才能通讯。
     当PC上安装有西门子的CP通讯卡时,也可以使用DP方式通讯。

所以,MPI,DP皆为现场总线。

至于你贴图中的为何不用DP口,你需要去看看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DP通讯。

设备商不使用Dp的原因无非是:
1、设备根本不支持DP。
2、设备支持DP,但是需要扩展通讯模块,这样成本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前辈指导
其实只要设备支持  用什么接口都一样对吧   但主要还是看方便简单选择
有的接口上面标示  MPI/DP  是标示这个接口都适用么

您帮忙看下 触摸屏后面 写着  这样的字样    MPI/DP/PPI  是不是都支持这三种

网友C:
你走的是同一个网络,所以不用旁边的通讯口,还有这个通讯线接的也不咋的。

网友D:
你的那个屏走的是PROFIBUS-DP协议,所以从编程头上面又走了一路,因为下面插头两根线都满了。第二个图的MPI口用DP头也是可以的,因为都用3脚和8脚,用来接CPU224都可以。应该也是接触摸屏之类的了,最好还是用紫色电缆认真接线,按照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触摸屏走的是MPI吧   硬件组态中都是MPI

网友D:
回复 楼主:
DP线不可再走MPI协议,西门子人机界面是二类主站,只要地址不冲突不要在PLC硬件组态里配置!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进入触摸屏的设置里看下里面的设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