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5):
经常遇到维修变频器需要3相电调制波形才正常,我设想购买1台单相220变3相380的变频器,可以用来作为维修电源么,中间会串灯泡。这样就算短路也不怕吧,这样就得到模拟的3相电源接入维修变频器可行么?

网友A:
否。因为,1AC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是3AC220V的电压。还不能完全模拟3AC380输入的变频器呀。你应该做一个1AC220V/1AC380(1kW)的隔离变压器,这样,针对3AC380输入的变频器,用1AC380V输入就可以了。做测试还是可以的,但不能带太重的负载。维修和调试可以。

网友B:
呵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考虑过,如何用1AC220变成3AC380,因为有些变频器若是单输入1AC380是会报警的。暂时还是用个自耦调至380V,报缺相的目前只能取消保护。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D:
记得在西门子论坛看过这样一个帖子,单相变三相电源,但是只能用作测试使用。

网友E:
想法太单纯了,逆变器可以用220V/380V

网友F:
用逆变器吧,220的变频器输出最多220

网友G:
听说有种变频电源能达到你的要求,但价钱可能为普通变频器的十到二十倍。

楼主:
淘宝上220变380难道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