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6):
不久前应邀去一住宅小区帮助分析并解决出现的故障,由于电压突然升高,有几个单元居民家的电器部分损坏。在配电室发现零地是分开的。楼房布线一般都是五线制,分析是零线断开了,检查发现,零线接在保护接地上又发现地线和接地网焊接虚焊,之前物业请了几名高手都说零地不分随便接,在锅炉房看到所有电机保护接地都接在零线上,我提议他们把电机接地都改接在保护接地上,地线重新焊接,零线改接在零排上同时用120平方两根将零地线连在一起故障基本排除,没过多久,物业上一级技术人员来排查故障原因,又将零地线分开,电机接地又接在了零线上。同时批判了我,我认为零地在总配电间应该联在一起,出了配电间或者到用户端再分开,这样虽然会在地线上可能产生一些电压但相对会安全些,

网友A:
出了配电室就分开

网友B:
楼主的分析是正确的,出了配电室零、地应该分开,设备接地。

网友C:
零地应该分开!

网友D:
分析的没错,接地归接地,零线归零线。

网友E:
查清所在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可按TN-S或TN-C-S等的定义来。

网友F:
应该分开,你说的应该是五线制的供电系统

网友G:
出了配电室零、地应该分开

网友H:
如果是五线制供电系统,应该分开。

网友I:
零线与地线在配电柜要分开,直到负载终端,都要分开。否则就不合理了。因为零线要通过负载电流的,而地线不应有负载电流流过(非正常状态除外)。这是原则。只要符合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网友J:
想想多应该要分开才好

网友K:
应该是分开的,不分开如果出现有漏电的设备,会伤到人的。

网友L:
按照你的描述就是应该分开

网友M:
你说的绝对对

网友N:
你这个故障,零线多做几个重复接地就好了。

网友O:
理论是楼主讲这样,但好多电工为了安装方便,这些更本没有注意,零地公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再分析一下,其实我经常接触和指导变电站,所的安装。及设计施工。电力变压器低压输出端的零都要求可靠接地,电业部门也是这样要求的。我认为变压器的低压输出至配电柜的零,地应该接在一起,假如分开。一旦A,B,C,N任何一相包括变压器输出有问题是都是很危险的,这种现象出现过。我在牡丹江,绥化庆安哈尔滨都处理过这种情况。在低压配电总柜中零地一定要参与电流工作。我在设计配电线路时二级配电箱,柜零地我都不愿意分开,都是到了末端才分开【可能不符合要求】但从未出现过零线带电现象一直都很安全。

网友P:
事关安全规范,请不要用我觉得,我认为的话!

网友I:
N线为零线;PE线为地线。在变压器二次侧接地后,分开敷设就成了三相五线制。好处是,零地两线互不影响,PE端可重复接地,对安全保护人体有利。特别是距变压器二次侧较远的电气系统。对于有强电和集成电路或计算机的数字化混合的自动化系统,他的抗干扰安装布线要简单且可靠。这都是相对于三相四线制的系统而言。

网友Q:
为什么在总配电间零,地要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