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设定

楼主(2014-02-06):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plc的程序怎样设定。

网友A:
楼主所指什么叫设定?还是指具体设定什么?程序一般是根据工艺、生产、执行动作需求编写。

网友B:
呵呵,程序是先编写好以后,才会涉及到设定的问题。
比如一栋楼房,必须先建好基础,框架以后,才能设定里面要分隔开几间房,几个厅,几个卫生间。

网友C:
是编写的不是设定的

网友D:
根据工艺动作来编程

楼主(2014-03-17):
谢谢,那要怎样编写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