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

楼主(2014-02-06):
各位老师好,我们设备上的四个流量计输出端口是RS-485通讯口怎样和西门子S7-200 plc还有触摸屏通讯连接。

网友A:
一般仪表支持modbus通讯,CPU上的port0与流量计modbus通讯,port1与触摸屏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四个流量计那还需要四个cpu主机吗?谢谢!

网友B:
485通讯,站号设置好了就行了
4块表分别是1 2 3 4

网友A:
只要一个CPU,PLC做主站,流量计做从站,地址可以任意设1~247,只要不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师傅,每台流量计有24v电源线+,-线各一根,A,B线各一根怎样和plc连接呢?我是初学谢谢!

网友A:
24V是电源直接给仪表供电。S7200是3+、8-,弄清仪表A B端子+ -的关系。采用总线型结构,记住+接+、-接-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