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6):
我公司生产流水线的住电机就用这个变频器,不知道怎么去设置参数

网友A:
不了解。
另,有说明书么,或者可查查说明书。

网友B:
先找说明书;

网友C:
这款变频器是国产的爱德利AS系列,可以在百度文库里找到说明书的。

网友C:
常用参数有:CD00主频率,CD02、03加减时间,CD08正反转选择,CD14频率上限,CD15频率下限,CD12端子或键盘选择(0键盘,1端子)

网友C:
CD10:类比或数位设定(0:键盘调整,1:电位器调整)

网友D:
调试好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