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头图纸分析

楼主(2014-02-06):
我在整理资料,一些手绘的图纸录入电脑,这是一个探头测绘的图纸,精通数电的高手分析一下原理,特别是后面的与非门电路,看得晕乎乎的。

图纸上,粉色线是外部复位。检测瞬时尖脉冲的探头,很灵敏,欧洲产。

网友A:
看了没看懂呵呵

网友B:
能测绘出来还会看不懂? 看懂干什么呢? 是准备自己做?
+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探测非常短的脉冲的探头,修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逻辑门电路的真值表还真一时分析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探测非常短的脉冲的探头,修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逻辑门电路的真值表还真一时分析不出来。

应该去电子专业版块试试,这里能修的已经是高水平了。

是不是和光电鼠标类似?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微电子专业论坛。

网友C:
不清楚原理而能将图纸整理出来,可以理解。

这个电路应当不是很复杂,可对照典型电路进行试分析;先理清楚其检测功能、开关的作用,想象一下其工作过程,等。
典型电路可从教材、元器件说明等资料上查找,或可平时留意;真值表可以暂缓一步,先在逻辑上走通。
因为许多年没看电路图了,我说不出具体的。

楼主:
  多谢二位,这个探头修理过不下30个,是一家工厂的进口机器上的,在没来修之前,都是换的,这么个小东西应该在1000以上的,要用欧元的汇率去买的。故障都是模拟电路上的问题。机器上有一排探头,并联工作的,数字电路应该是这样的,机器一旦开机必须每个探头能连续探测到脉冲,一旦某一处没有脉冲,这个探头led点亮,机器停机,数字电路从来不会出问题的。

   所以从功能上猜测,K1是屏蔽和开启单个探头的,绿线是开机后PLC送来的信号,粉色线是故障复位信号。

从现在的技术来说,不可能用通用数字电路来做这么一个探头了,单片机芯片太便宜了,一个AT89C2051就足足有余来完成这工作,三片CD4093和一片2051的成本也差不多。有时间有兴趣的话,研究一下可以理解设计者的用心良苦。只是现在我手上没有探头,没有把图纸上的参数完整,对分析也是一种障碍。重在参与,不求结果,谢谢热心解答

网友D:
硬件和软件是不同的,不然要什么CPLD和FPGA

网友E:
       都用硬件成本高,都用软件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