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6):
485BD与485/232转换口以422形式接线,请问,在422上能走485的通信吗?即全双工的接线下,半双工的方式能通信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BD与485/232转换口以422形式接线,请问,在422上能走485的通信吗?即全双工的接线下,半双工的方式能通信否?谢谢

当你的RS485设备使用支持4线制方式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否则你需要短接其中的发送接收而成为2线制RS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经实验,证实了你的观点。
PC机(VB)——232/485转换器——(使用422全双工方式接线)——FX2N485BD————FX2N。在这种方式下的通信,全双工的接线,半双工的VB通信。一个新手发现了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