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4-02-06):
今天没什么事情准备用PLC和接近开关做个控制程序。。就从柜子里取了两个接近开关是PNP型常开,三线的那种接到PLC上电后输入指示灯常亮。。。当时以为是线接错了。。三根线是棕色+ 兰色— 黑色接负载。把棕色接到开关电源负极的时候接近开关没有反应。。接回正极碰到金属指示灯会亮。。输出一直工作。。所以判断是接近开关坏了。。又从柜子里拿一个出来也是有同样的现像。。看来这三个全是坏的。。要是在现场维修的话接近开关坏了有时候还真不好断定这个是好还是坏的啊。。。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接近开关质量那么差,爆光下

网友B:
是新的开关么?

网友C:
不会三个都是坏的吧?

网友D:
棕色接正电源,兰色接负电源,负载接在兰色—黑色之间。接近开关靠近和远离金属,看负载是否有反应。

网友E:
要根据PLC的型号及接线情况才能确定接近开关的型号,你用的接近开关可能都是坏的。

网友F:
呵呵;有DC24V电源及万用表的话很好判断出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有DC24V电源及万用表的话很好判断出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的。

网友G:
三个都同时坏,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吧。

网友H:
LJ18A3-8-Z/BY是PNP常开型接近开关,所以根据你的描述应该三个开关全坏了。

网友I:
你所说的情况是漏电流过大造成的,一旦导通便不能截止;
看你图片这款感应距离应该在10mm左右了,如果没有必要这么远可以选择那种齐平式(没有凸出来的橙色这一节);
或者换品牌好一点的;
我遇见过基恩士M18的两线制传感器也有楼主这种情况,基恩士三线制的就没试过了.

网友J:
是不是接线错误啊。是输出低电位还是高电位的啊?

网友K:
这个描述有疑问,指示灯能正常反应接近与远离,输出没有,还总是高电平?而且传感器还是PNP的。这都符合逻辑吗?显然是楼主哪儿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描述有疑问,指示灯能正常反应接近与远离,输出没有,还总是高电平?而且传感器还是PNP的。这都符合逻辑吗?显然是楼主哪儿搞错了。
没有搞错,就是接近开关坏了。。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就是漏电流过大。。我用24V继电器接好后没导通时继电器就会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所说的情况是漏电流过大造成的,一旦导通便不能截止;
看你图片这款感应距离应该在10mm左右了,如果没有必要这么远可以选择那种齐平式(没有凸出来的橙色这一节);
或者换品牌好一点的;
我遇见过基恩士M18的两线制传感器也有楼主这种情况,基恩士三线制的就没试过了.
就是这个情况。。这个感应距离8MM。。。

网友L:
拿两个新的去现场,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所说的情况是漏电流过大造成的,一旦导通便不能截止;
看你图片这款感应距离应该在10mm左右了,如果没有必要这么远可以选择那种齐平式(没有凸出来的橙色这一节);
或者换品牌好一点的;
我遇见过基恩士M18的两线制传感器也有楼主这种情况,基恩士三线制的就没试过了.
你说的这种太贵了,一般单位会下本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既然是漏电流大,那传感器的指示灯为什么能正常的亮与灭呢?还是讲不通呀。如果漏电流大,传感器的指示灯也应该是常亮才符合逻辑呀。所以觉得,你的描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网友M:
你确定是常开点的吗?有可能是常闭点的,主要是你用铁片挡住和不挡时分别试一下黑线有没有输出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N:
从你的“接回正极碰到金属指示灯会亮。。输出一直工作”的描述来说,证明接近开关是正常的。

因为你是常开型接近开关,蓝接负极,棕接正极,通电后检测面靠近金属指示灯亮就表示检测到物体,输出肯定一直工作,如果检测面离开金属,指示灯仍亮,或者不论什么时候,一通电指示灯就一直亮,输出一直工作才能认为损坏。

怀疑你后来电源正负极接错损坏了接近开关。

网友O:
剪怎么短,有用也变每用了

网友P:
三个 不可能同时坏掉,你的光电是pnp的,你看下你的plc输入输出是什么类型的,他和plc的类型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为了防止其它误当好的拿到现场用。。所以就把线都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是那样的。。当接近开关接近金属物休时指示灯会正常亮,离开时会灭。。但是输出始终是有的。。这在一开时按产品上标示的接上电源也是那样,后来又把电源正负调了一下。

网友Q:
新的开关质量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D:
      确认输出状态是否有明显的变化或高低电平的转换.

网友R:
接错线也不容易坏

网友S:
带续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吧。还是拿24V电源和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T:
是你把负极电源接到输出线了,你又把负极电源线当输出,情况就会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U:
真不敢相信 怎么会有这样的产品啊

网友V:
这种接近开关的生产厂家一般都做了手脚,有些时候【DC24v的】输入电压只要高出一伏就会损坏,正负输入错误输出短路马上就坏,使用时千万加小心,实际上厂家在接近开关上做一下这类保护再简单不过了根本都不增加成本,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我在使用这种接近开关时有机会在外围都做一下保护但比较麻烦。

网友W:
国产一般的就10元左右。

网友V:
我也接触过这种接近开关情况接近。后来发现生产厂家为了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开关电路里大都做了手脚往往电压【DC24V】高出一付左右就坏假如电压反接或输出短路立刻就坏,使用时千万加小心其实要想做一下这方面的保护其成本几乎不用增加,非常容易就能做到。我在使用时有机会有条件的都在外围简单做一下保护但也很麻烦。有时新买来的还没用就是坏的,用一只就得多买几只备用,实在没办法不用还不行,大部分都是温州洞头个体生产的,十几元一只,要想用可靠的正规厂家生产的就需要一百多元,往往用户不认可。

楼主:
从库房新领的两个开关电源拆开后都没有24V输出。(包装没拆的那种:一个是上海产的名字不记得了另一个铭伟的)。。这种事情太多了。。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X: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Y:
接近开关,一般检测距离比较短,如4mm,8mm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
  1、接近开关头一样要平整,如果有撞痕,对测量效果有影响。(使用过程中一定不要碰撞)
  2、看输出的信号的建立时间和波形。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以及传感器的好坏: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注:若出现不相等的数据时,则表明传感器已经损坏,应更换。

网友Z:
……

-----
qlin注:
与主题无关的小广告,以“……”代之。
2014 02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