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最近接了好几台PROFACE 2501触摸屏,都是黑屏,指示灯先绿灯后黄灯,触摸屏背后的主板指示灯也不会亮,怀疑主板上存储器芯片在开机硬件自检时有问题就保护了,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样,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一般是高压变频板有问题。

网友B(2014-03-09):
返厂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