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精度问题

楼主(2014-02-07):
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流量仪表都有精度等级,0.2级或0.5级,那么在研发设计和工艺组装时,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
1、电磁、涡轮、涡街等速度型。
2、椭圆齿轮容积型

网友A:
0.2级或0.5级这可以说是理论精度,在现场应用中实际的测量精度会大大低于它。其影响因素很多,如:
  速度型流量计,流体的流动状态、直管段长度、雷诺数、流体温度变化引起密度及测量件的变化、流体的可收缩性变化、管道内径与流量计内径不一致等问题,都会影响测量精度。

  容积型流量计,流体流动的速度剖面、机械磨损导致间隙的变化等,都会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仪表精度的不同,主要取决于什么部件?比如电路设计,测量管材质等等?

网友B:
流量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测量方法,不同的方法带来的精度和非线性差别很大,对于能做到0.2级精度以上的测量元件,精度主要取决于机械加工工艺。

网友C:
     测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