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4-02-07):
如题,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能不能两相正常运行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对于小功率的,伺服驱动器外接的电源可以用单项的,但是驱动器到伺服电机那是3相的,电机上的U、V、W要和驱动器上的L1 L2 L3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功率的,伺服驱动器外接的电源可以用单项的,但是驱动器到伺服电机那是3相的,电机上的U、V、W要和驱动器上的L1 L2 L3连接。

楼主: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C:
750W及以下的可以用AC220V单相供电,能正常工作;
功率大了需要用AC220V三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