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楼主(2014-02-07):
这个电路用一个开关实现。

网友A:
你这画了个X啊,我表示看不明白。我对你这个电路图的理解是,电磁阀3根线,左边两根是接DC +3V,左正中负,右边接DC +3V,中正右负,好奇葩,我表示理解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开关线是同一根,

网友B:
复合开关。

网友C:
或者,用文字描述一下具体要求。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网友E:
用一个三位选择开关,在中位都不通,左位和右位都通,这样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F:
呵呵,三根线的电磁阀(是电磁阀吗,图片那么模糊)还真没见过.
用一个旋钮开关搞定,三档两档随便用,三档是轮流接通,两档是一起接通.

网友G:
你是实现电磁阀正反转么?看你画的图像是两个开关控制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