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有一台焊机,CO2气体自动走丝焊机,型号:GP MIG-2250AT。起弧电流低,电压已经调至最高档,但操作人员仍反映火花没有以前大,而且电弧不稳定。焊机不缺相,各点接触也没有问题。开始怀疑是整流桥板有可能有二极管击装,交流进入直流,导致此现象发生,用万用表打整流桥,也未见异常。可不可能是有二极管性能差,通电的时候才发生这问题?请教 一下。

网友A:
没有接触过电焊机。

网友B:
五金厂是吧,以前遇到过,检查三相电源接触器,最重要的是检查整流板的二极管,测量正常焊机的整流输出,在对比一下故障焊机的输出.
我们都是让采购买新的回来更换.

楼主:
整流板上一共有48颗二极管,全是压装的,不可能一颗一颗的检查。如果有一颗性能变差,输出会是么样的?私人的,不可能去采购一台的,他们很抠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流板上一共有48颗二极管,全是压装的,不可能一颗一颗的检查。如果有一颗性能变差,输出会是么样的?私人的,不可能去采购一台的,他们很抠门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让你重新购买焊机,而是购买整流配件回来更换。
48颗,一相就是16颗,检查每相的整流输出,和正常的焊机输出比对,把故障位置找出来。
至于老板舍不舍得购买配件回来修理好这台焊机,就是他的事情了。

网友C:
电焊机一般来说都是起弧电压比较高随着电流增加电压会降低,你先可以在最大电流时检测电压是否能在额定的焊接电压进而查找焊机故障,另外近丝电机的速度不稳定也会影响焊机的焊接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一个整流板上面有一颗或者几颗二极管性能变差,那么此相直流输出是不是会电压变低或是电流变小?整个桥堆输出的电压变低或是电流变小?导致整个焊机焊接电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走丝还是稳定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二极管性能没有变差的说法,只有通与不通。我以前遇到过的是二极管过流损坏,击穿放炮了,故障位置很明显的。
其实整流板要是外观故障痕迹看不出的话,就只有替换排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二极管太多,还是压接的,没有办法每一个二极管都进行测量。没有明显的击装痕迹,如果有a其中一个二极管断路的话,那电流应该自然会变小吧?
只有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