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最近一段时间在别的单位帮忙,今天有锅炉工去找,说风机变频开一段时间就停,就过去看了一下。
变频器为富凌DZB200P007.5L4A,停机时故障显示E0004,查说明书为加速过电流,加速过电流不是在起动时过电流才会有的吗?可是风机是在正常运行时突然停机的,再开起来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又停了。
各位师傅帮帮忙吧,指点一下从哪几个方向下手。多谢!

网友A:
测试电流

网友B:
风机的轴承有没有问题?有可能变频器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C:
也许是变频器受到干扰了。看看外围的端子线或什么地方接触出问题了?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电机,是否轴承出现问题,然后再看一下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置是否过短。

网友E:
电机是多大功率的?是否匹配!

网友F:
有可能风机运行一段时间后轴承发热卡死,导致变频器带不动而报错

网友G:
把变频器灰尘吹一下看看,看看是不是灰尘太多了造成变频器误报警,

楼主:
加速时间20s,电机7.5KW,摸着并不热。

网友H:
检查下机械部份及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试下

网友I:
加减速时间估计设定不合理,是否存在过短?自己跟踪一下吧。

网友J:
看看负载的转轴如何?
看看变频器到电机的接线端子接触如何?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灰尘是否多了?

网友K:
变频器选型过小或者是有干扰

网友L:
驱动电路坏了

网友M:
过流检测电路损坏了

楼主: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多谢各位给出指导。
由于不是本单位的事,所以也没有深究,后来是换直接启动了。

网友N:
真是众说纷纭,7.5kw电机直接启动,时间长了容易烧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是众说纷纭,7.5kw电机直接启动,时间长了容易烧毁电机
呵呵,关键问题是我不是那个单位的呀。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真是众说纷纭,7.5kw电机直接启动,时间长了容易烧毁电机
不会的。不会的

网友P(2014-04-24):
测电流如果正常加上雷昂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来转移能量

网友Q:
回复 网友P:
过电流和制动单元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