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人机2501 发送数数据出错

楼主(2014-02-07):
一台Pro-face GP2501 把原厂的程序接收到电脑保存,自已试编了个简单的程序发送到GP里是可以运行的。再把保存的原厂程序发送回GP 就不能了。如图。请搞过的高手指导下问题出在哪

楼主:
软件设置了几种模式都不行。保存时忘了看原来是配什么PLC的。和这个有关吗?

网友A:
和通讯PLC的通讯参数置有一定关系。

网友B:
你自己做的程序里面也需要设置,特别是通讯参数。

网友C:
信息里已经提示的很清楚了;
画面里无效的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做的程序里面也需要设置,特别是通讯参数。
我自已编的上传可以用,原厂保存的就不行, 无效的宏如何更改,请教 硬件修好了,软件出问题了

楼主:
之前 是坏的屏不亮我修好了能用了,就是触屏有些地方不灵,我试编个简单的测试触屏后传回原来保存的PRW 工程就不行了,这刚主要是修的多,软件摸少。在此请教 老师 高手了 我Q 82238847 指教一下吧,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息里已经提示的很清楚了;
画面里无效的宏;
请教版主,这个如何处理,

楼主:
比较急,请会搞的各位老师帮一下忙吧,也可以适当付些辛苦费。

楼主:
还没解决

楼主:
那位好兄弟帮一下啊

楼主:
无效的宏, 和别名地址未找到 错误如何设置解决,第一次接修这个屏,厂家只拿这个来没告诉所配的PLC型号。但我自已编的随便设一个PLC 也不用实际连接PLC都能正常运行。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厂家设定了某部份程序画面不能下载或上载,有遇到这种情况的高手请

网友D:
估计是用的LG的PLC

添加想对应的补丁即可。

网友D:
另外要测试GP触摸板的话不需要重新下程序,直接进OFFLINE,自诊断即可。

网友C:
呵呵;不是主板问题的时候,不要去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知道,是想自已编个程序试一下,头一次接修这个屏。

楼主:
看了下软件,已解决了,谢谢关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软件,已解决了,谢谢关怀
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