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7):
同志们,有没有遇到呀,救急呀!大家踊跃点呀!

网友A:
cpu复位看看吧,最好电脑连接上看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多啊。那个灯亮的话就应该是cpu本身的问题多,前提是没有人动里边的程序。

网友B:
有致命错误。看一看CPU的硬件诊断,基本知道什么故障,再对症下药。
可能情况:1.硬件模块损坏?2.是否有网络通讯故障?3.软件被人修改?

网友C:
最好电脑连接上看一下CPU的硬件诊断

网友D:
先进行CPU诊断一下,看看里面的诊断信息,如果有源程序备份的话,把存储卡格式化以后,再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上载程序慢,是不是存储卡有问题呀,c p u .i m 365换过了,不行。

楼主:
监控报警:由i /o 管理引起得s t o p 模式

网友E:
呵呵;连上电脑看下;

楼主:
暂时好了,监控说有个模块有问题,吹了一下灰,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F:
又是灰尘惹的祸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志们,有没有遇到呀,救急呀!大家踊跃点呀!

请将您的系统诊断信息发上来看看。

楼主:
今天又不行了,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H:
做一次全面的维护保养,包括所有的模块。

网友A:
看看那个模块有问题啊,不行就换了。老这样停产还不如换一个了损失多大啊。

网友B:
硬件在线监控一下,哪个模块有有问题,直接换了。

网友I:
先看一下CPU的硬件诊断,再看硬件组态程序与实物是否一致?

网友J:
程序里没放IO故障的组织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