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我这边有一台0.75kw三相异步星形接法电动机,因为当时请购时买的为220v/0.75kw,结果供应商送货过来时发现送错了,我们又急着使用,所以就给他们验收了,现在控制柜已经做好,主电源为220v,造成该电机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听说三相电机接到单相220v电源上也可以使用,只需增加一个电容,但是电容也不是随便加的,他的容量应该取多少才能保证电机不起热又能正常运转,改过后该电机可以长时间运行吗?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小弟指点,谢谢!

网友A:
用是可以,功率呢就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会减少多少呢,它带的负荷不太大

网友B:
第一,三相电机接单相电,要有启动模块;
第二,电机的绕组接法要做调整。
第三,电机功率小于11kW,超过了就不好,禁用。

网友C:
加电容可以运行。但功率有所下降,电机容易发热。具体公式可百度。

网友D:
可以使用,就像一般用的排风机,电源220V的,其实都是380的电机改的,加个电容完全没问题。

网友E:
呵呵;电机留着吧;一台新的单相750W电机才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加启动电容不可以吗,还需要启动模块?我的电机本来就不大啊,380v、0.i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可以直接加启动电容的。注意电机的接法,应该是角接(这么小的电机)。

网友F:
看图即可选择,仅供参考!

网友G:
学习了,但不打算试

网友H:
我曾经试过几台,长时间运行容易发热烧线圈,不建议这样改。

网友I:
仅知道可以如此运行,具体未试过;9楼gk_0的介绍不错!

网友J:
负荷重的话,启动困难。建议加装变频器。

网友K:
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L:
1楼师傅说的好

网友M:
可以转,但不能正常运行,看着办

网友N:
可以使用但不提倡

网友O:
      负载怎么样?功率减小!

网友P:
最好加一个220V的变频器

网友Q:
9楼的攒

网友R:
可以参照9楼的数据选择电容。

网友S: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图,很详细

网友T:
回复 网友F:
这么多回复,只有你给了具体解决方案,顶一个

网友U:
接电容可以启动运行,不过功率只有3相电机的1/3左右,而且启动力矩很小,负载大的话根本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