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磁力调速与变频调速的技术优势
1. 电压敏感性

变频调速:变频调速是将工频输入交流电通过电子元件改变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它具有顺变器、滤波器、逆变器等组成部分,顺变器将定压定频的交流电变换为可调直流电,通过电压型或电流型滤波器为逆变器提供直流电源。逆变器将直流电源变为可调频率的交流电,通过调整后的交流电来驱动电机运行,是改变电机电压和频率的调速技术。因为变频器输入端直接连接到电网,对电网电压更为敏感,电压变化、电流变化、雷击浪涌等,直接影响变频器电子设备的可靠性,容易造成变频器的绝缘击穿、控制器件的损坏等,因此其安全性最低,极大地降低了原系统的可靠性,为提高可靠性,一般应安装避雷装置。

永磁调速:永磁调速设备为精密的纯机械的设备,采用的负载滑差调速技术。因为该设备与电无关,因此对电网电压不敏感,不影响原系统的可靠性。

2. 对原系统电机的改造及要求

变频调速:尽管变频器调速不需要改造电机本身,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由许多方波叠加而成的正弦波,存在着很大的谐波分量,高次谐波电流很大,容易导致电机过热(因为趋肤效应),因此严格说来,电机应该使用绝缘等级为H级的电机,才能保证原有电机的设计寿命,一般现有改造忽略了变频器对电机寿命的影响而直接采用现有电机,是非常不合理的。

永磁调速:不改变原有系统的可靠性。

3. 环境要求

变频调速:变频器为复杂的电力电子装置,其控制回路采用可控硅或IGBT实现电流调节,半导体元件通常要求在0~40℃环境下工作,同时对环境湿度也有要求,一般为相对湿度60~90%,因此,必须为调速设备提供专用房间并安装空调。

永磁调速:永磁调速装置为精密的纯机械装置,允许在-50~+100℃环境下工作,甚至可以在0~100%相对湿度环境下工作,一般不需要提供任何环境条件。

4. 电机启动

变频调速:变频器可以从0转速启动,但启动过程中负载一直加载,启动时间很长,启动过程中电机处于低转速状态,电机发热厉害,但启动电流较小、加载平稳。

永磁调速:电机启动时,负载可以完全断开,实现零负载或低负载启动,当电机转速很快达到全速时,负载平滑启动,启动时间短,电流冲击小、加载平稳。

5. 电力谐波和功率因素的影响

变频调速:变频器直接串联在电网侧与电机之间,且通过整流方式输入,因此在电网中产生很高的、频率范围很广的谐波电流,通常由变频器产生的总谐波电流要超过60%以上;由于谐波电流,经常使得功率因素补偿电容烧毁,熔断器熔断、空气开关跳闸、线路过载。为了防止上述故障,通常需要投资很昂贵的谐波治理设备。

永磁调速:因与电网无关,因此不会产生谐波。

6. 调速的可靠性

变频调速:变频器是由整流滤波电路+变频逆变电路+复杂的控制电子电路组成,特别是其主电路,为了使用低压高频功率器件,不得不采取多级串联变换的功率电路,电路元件数量在数千只,因此其可靠性最低,国外产品通常平均无故障时间在7年以下,国内产品更低。

永磁调速:永磁调速装置由三个部件组成,铜盘+磁铁盘+间隙调节伺服机构,结构十分简单,因此可靠性十分高,一般平均无故障时间可以超过25年。

7. 振动对系统故障率的影响

变频器:该种技术并不改变原有设备机械连接方式,系统的震动、冲击和噪音完全取决于电机与风机或水泵的机械安装精度,也就是轴对准精度。

永磁调速:该技术采用了气隙传递扭矩的方法,系统的震动、冲击和噪音完全取决于电机与风机或水泵的自身精度,而与安装精度关系很小,在极限情况下,可以降低振动80%;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机械能耗和磨损,轴对准精度的允差很大,安装和维护十分方便快捷。

8. 维护维修工作量及难度

变频器:如上述原因,这种系统的可靠性相对低及受工况的影响,故障几率很高,又因为其技术复杂,故障诊断难度大,维护技术要求高,因此需要专业人员才能进行诊断或维护,维护时间及平均恢复时间大大增加,维护维修费用高昂,加之还需要原厂技术人员的协助,更使得系统的可用性降低。

永磁调速:因为该系统的可靠性高,几乎不受工况的影响,且能极大降低振动,因此故障几率很低,且因技术简单,容易诊断故障,维护技术要求低,因此维护时间很短及平均恢复前时间很低,系统的可用性很高。
(本文来源:http://www.shyic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