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维修

楼主(2014-02-08):
请问东元伺服驱动器的模块烧坏了,在更换新的模块之前怎样确保驱动电路正常,以至不会二次烧坏新模块,谢谢!

网友A:
不连接IGBT运行时,测量一下六路输出PWM波形,或者电压。6个电压差不多时,可认为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B:
是啊 应该和变频器是一样的吧

楼主:
修过变频器,它驱动的电压是稳定的可测的,而伺服的电压一直在飘,直流或交流都在动得厉害测不准,怎么处理?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