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电池没电

楼主(2014-02-08):
大家好, 我有一个三菱PLCFX2N久没有使用结果电池没电致使现在不能用,想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更换电池就可以,注意要备份好程序。

网友B:
如果长时间没电,那程序可能丢的。

网友C:
提前做好程序 数据的备份

网友D:
时间放置久了PLC内的程序就会丢失,需更换电池,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E:
FX2N内部用的是RAM存储器,是用电池来保存的,电池寿命比较长,正常情况下8~10年更换都没问题;
另外可以使用FX-EEPROM-4/8/16的存储卡,不需要电池;

网友F:
我们公司也有两个FX2N的PLC,2015年6月投入使用,触摸屏的锂电池去年就不行了,但PLC的锂电池还正常。也打算更换,电池都买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投入使用的日期?我们以前长期停用的PLC是隔段时间上一下电。

网友H:
如果电池电压太低估计程序没戏了

网友E:
长期停用的PLC是隔段时间上一下电,这种方法对于用EEPROM内存的PLC或用充电电池备份程序的PLC适用,比如三菱FX1N、SIEMENS的S7-200等;
这类PLC程序你就是断电一年也不会丢失,但PLC内的数据及时钟等则是用超级电容来保存的,一般2周左右不通电的话,数据/时钟就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投入使用的日期?我们以前长期停用的PLC是隔段时间上一下电。
谢谢提醒,应该是2005年投入使用。

网友I:
2005年 那说明很正常 到时间了 啊

网友E:
2005年的电池到现在没电属于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