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拍到的LOGO电源

楼主(2014-02-08):
LOGO POWER 后面带了 S7-200 俺不怎么懂 最近一直在研究300的系统

网友A:
电源给S7-200供电,这有什么不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不用个普通的呢

网友B:
买个普通电源就行,不用这么浪费吧!

网友C:
就是替代开关电源,可能只为提升档次吧

网友D:
西门子直流电源220V--直流24V,供S7-200使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个普通的也可以,这个在选型的时候可能为了都选西门子的吧

网友E:
为了好看,充面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我以前没见过这种 是不是浪费啊

网友F:
呵呵,说白了,只要设备的预算款充足,或者为的是花光制造设备的预算款,设计者爱怎么来都得。

网友G:
有啥不可的,LOGO POWER 还不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H:
呵呵;DC24V 30W的开关电源;
普通的开关电源性能是没办法与这种相比的;

网友I:
挂导轨方便而已,这个电源不算贵的 你要买欧姆龙,魏德米勒,菲尼克斯,那才叫贵,台达也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普通的都是多少规格的呢  这个有什么说法么

网友J:
就是个电源模块

网友K:
这个就是个电源吧

网友L:
这个可能要设计者解释啦,要求低是能用即可。

网友M:
就是个电源.  用在哪儿都是电源,管什么logo的还是300的,都一样,想换个国产的24v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N:
机床上面上面经常有这种情况,估计是为了提高plc运行稳定的因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普通的都是多少规格的呢  这个有什么说法么
普通的国产一个4、50元就有了,不带导轨安装的。国产很多有S-35-24的型号;
性能上当然没办法与这款相比;
当然,比这款再高档的进口电源也多的是;

网友O:
这个难说,可能原来还有其他的控制配置,后来取消了

网友P:
其实楼主没说,这个系统不是自己搞定的而是承包商干的。

网友Q:
整齐一点 买相好一点吧

网友R:
 想当初,西门子的电源要800多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