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大家讨论一下,车间设备接地线接零会出现什么不良后果。虽然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零线还是接地线其实都是接地的,讨论希望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网友A:
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失去保护作用。有触电事故发生。

网友B:
我以前的企业是零地相通的,一直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在一般要求不高的工厂车间里面,都是零地共用的,这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漏电开关的漏电跳闸功能失去了作用.
但是如果是设备漏电,而且漏电非常厉害的时候,刚好设备正常接地进行了保护,那就会导致空气开关跳闸,在没有排除漏电故障以前,你强行将空开送电N次,空开就会跳闸N次.
所以说,零地共用的供电系统,一定要接地,接零进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有个电工,设备漏电导致低压配电柜的总进线柜跳闸,,因为车间的设备非常特别,高温碳模的冷却马达断电超过3分钟,上万RMB的碳模马上报废.但是这家伙被车间领导没命的催促,不去排除设备故障,就在低压配电房的进线柜强行送电8次,结果导致630KVA的变压器高低压绕组接地,整个变压器报废.

网友D:
先了解是哪种供电系统,然后根据标准、规范的要求来。

网友E:
再好按规范做。

网友F:
很多单位的地线和零线都是通的

网友G:
1.凡在漏电开关之后将地线接到零线上,将彻底失去漏电保护功能;
2.若设备发生漏电故障但总电流未超过空气开关额定值,设备仍带病运行,有可能导致更大损失;
3.万一发生总零线接触不良甚至断线,所有外壳接到零线的设备全部带电!

综上,所有认为接到零线没事的、图省事的电气从业者,全部要重新进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