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4-02-08):
按照书上和教程上用指令输入的时候和实际不一样。。
图中第一个梯形图我按是这样输入的。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0 可程序里不是像第二个梯形图那连为什么?是不是那里错了?

楼主:
在程序里只能变成第一种。。不能像第二个梯形图那样。。要实第二个梯形图的步骤用指令怎么输入啊?第二个我是用程序里的图标画的,不是用指令输进去的。。

网友A:
第二种就是你帖子上写的: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0

网友B:
你再回语句表看看,就清楚哪里不一样了。

网友C:
还用手持编程器呢?

网友D:
直接用编程软件梯形图呀!

网友E:
用梯形图啊!

网友F:
我输入不对的时候,就用图标画,达到目的要不择手段,哈哈

网友G:
我怀疑你是把两个线圈输出10.00和10.01用在了同一步中,所以导致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这才是真的错了。。。谢谢你的回复。。还是看看清楚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这第二个梯形图就是用指令输不对。。就是“画”出来的。。第一个是用指令打出来的。。

网友E:
  用编程软件梯形图,再转STL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这第二个梯形图就是用指令输不对。。就是“画”出来的。。第一个是用指令打出来的。。
第一个是指令打出来的?瞎说,按你说的能打出第一个图,就是见鬼了。
第一个对应指令
1:LD 0.00
2:OR 10.00
3:ANDNOT 0.01
4:OUT 10.00
or
1:LD 0.00
2:LD 10.00
3:OR LD
4:ANDNOT 0.01
5:OUT 10.00

第二个图,对应指令

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1
4.ANDNOT 0.02
5.OUT 10.01

楼主:
确实就是那样的。。。就是用指令打出来的。。我输入 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1 就变成图中这个样子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谁还有这个情况?

网友E:
    出现红竖线表示有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就是那样的。。。就是用指令打出来的。。我输入 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1 就变成图中这个样子了。。

错误就在此处.检查出格式错误.
你的程序只有左边的条件,右边没有结果.
再加一条指令:OUT 10.01就OK.

网友E:
   红线提醒楼主:工作没做完,必须继续.

网友H:
划分逻辑快试一试,LD 0.00  AND NOT 0.01  LD 10.01  OR LD OUT 11.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就是那样的。。。就是用指令打出来的。。我输入 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1 就变成图中这个样子了。。

错误就在此处.检查出格式错误.
你的程序只有左边的条件,右边没有结果.
再加一条指令:OUT 10.01就OK.
左边的都有问题。右边的做完有什么意义??请看清贴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讨论红线的错误。。明白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讨论红线的错误。。明白没。。
看来你很年轻,我在帮你,我都没有不耐烦,你自己先不耐烦了?
前面的"知道一点"朋友已经给出正确的程序,你自己看懂没有?
本来我的电脑上没有装OMRON编程软件,为确保不误导你,特意装了OMRON编程软件,编了程序验证:加上最后的输出就不会出现红线提示的情况,不加最后的输出就会出现有左边的红线提示现象,编程软件给出提示.
整个帖子,我从头到尾都看了.
现在的年轻人,哎!
楼主,我亲爱的小傻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讨论红线的错误。。明白没。。
看来你很年轻,我在帮你,我都没有不耐烦,你自己先不耐烦了?
前面的"知道一点"朋友已经给出正确的程序,你自己看懂没有?
本来我的电脑上没有装OMRON编程软件,为确保不误导你,特意装了OMRON编程软件,编了程序验证:加上最后的输出就不会出现红线提示的情况,不加最后的输出就会出现有左边的红线提示现象,编程软件给出提示.
整个帖子,我从头到尾都看了.
现在的年轻人,哎!
楼主,我亲爱的小傻瓜!
朋友,我想你是误会了。。没有不耐烦这一说。。只是你还真没有明白我说的情况。。后面的程序我就没有写。。我讨论的是前面部分。。就是说我用不同的指令步骤写出来的程序结果一样,这就不对。。后面输出不用去管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讨论红线的错误。。明白没。。
看来你很年轻,我在帮你,我都没有不耐烦,你自己先不耐烦了?
前面的"知道一点"朋友已经给出正确的程序,你自己看懂没有?
本来我的电脑上没有装OMRON编程软件,为确保不误导你,特意装了OMRON编程软件,编了程序验证:加上最后的输出就不会出现红线提示的情况,不加最后的输出就会出现有左边的红线提示现象,编程软件给出提示.
整个帖子,我从头到尾都看了.
现在的年轻人,哎!
楼主,我亲爱的小傻瓜!
对于你说的"我从头到尾都看了"表示怀疑怎么看的.
楼主在说用助记符写的程序转为梯形图错了.
本人验证后表示
"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谁还有这个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讨论红线的错误。。明白没。。
看来你很年轻,我在帮你,我都没有不耐烦,你自己先不耐烦了?
前面的"知道一点"朋友已经给出正确的程序,你自己看懂没有?
本来我的电脑上没有装OMRON编程软件,为确保不误导你,特意装了OMRON编程软件,编了程序验证:加上最后的输出就不会出现红线提示的情况,不加最后的输出就会出现有左边的红线提示现象,编程软件给出提示.
整个帖子,我从头到尾都看了.
现在的年轻人,哎!
楼主,我亲爱的小傻瓜!
对于你说的"我从头到尾都看了"表示怀疑怎么看的.
楼主在说用助记符写的程序转为梯形图错了.
本人验证后表示
"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谁还有这个情况?"

助记符格式的完整语句写完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看他楼顶帖,楼主怎么出的梯形图只要他明白怎么回事.
你没发现网站很多都惜字如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看他楼顶帖,楼主怎么出的梯形图只要他明白怎么回事.
你没发现网站很多都惜字如金
噢,明白啦,要我们猜,考我们的记忆力,观察力.
刚才在电脑上实验了,两种梯形图(10.01和0.00,0.01上下两行对调)格式都可以,可以在梯形图和STL之间互相转换,只要语句完整(没语法错误),没有出现红线的情况.
语句不完整,就会出现红线(梯形图格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不是红线问题,是语句与梯形图转换问题
建议你再仔细看看楼顶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红线问题,是语句与梯形图转换问题
建议你再仔细看看楼顶帖.
第2个梯形图程序,转成语句表:
LD 0.00
ANDNOT 0.01
OR 10.01
ANDNOT 0.02
OUT 10.01
没有问题.再把语句表程序转换成梯形图程序,也没有问题.
在电脑上试验过,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书上和教程上用指令输入的时候和实际不一样。。

图中第一个梯形图我按是这样输入的。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0  可程序里不是像第二个梯形图那连为什么?是不是那里错了?
看清楚楼主的这段文字描述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遇到过,但不是楼主描述的情况下
是在讲c5b文件转换为新PLC程序后校对中发现的,自那次后再长的程序都要校对一遍----不相信软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书上和教程上用指令输入的时候和实际不一样。。

图中第一个梯形图我按是这样输入的。1:LD 0.00 2:ANDNOT 0.01  3:OR 10.00  可程序里不是像第二个梯形图那连为什么?是不是那里错了?
看清楚楼主的这段文字描述
我大学语文没学好,不再来看这个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想是程序设置的问题。。现在只能猜了。因为没有找到原因啊。。等那天找到原因我会发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