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4-02-08):
55KW电动机需要变频器控制,是直接启动呢?还是需要其他启动方式呢?
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器启动呀,不知楼主意思!

网友B:
已经变频启动了,不需要其他了。

网友C:
都使用变频器了,还问启动方式,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D:
都使用变频器了,变频器启动

网友E:
问题是有点那个...

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具体点描述好吗?

网友F:
看你要不要调速,调速就用变频器,不调速可以用软启或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G:
就是变频启动啊

网友H:
55KW的马达,如果是带负荷直接启动的话变频器会受不了的.

网友I:
直接用变频器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J:
肯定要变频器启动啊

网友K:
有变频器就直接用变频器啊

网友E:
55kW电机,不能直启,要星/三角启动,或者软启动,或者变频器启动。三种办法均可了。星/三角启动费用最少,软启动次之,变频器启动最贵,但是最好。

网友L:
已经用变频器了 楼主还想怎么着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55KW电动机需要变频器控制,是直接启动呢?还是需要其他启动方式呢?
请指教
那就是变频启动啦!

网友N:
引用 网友H:
55KW的马达,如果是带负荷直接启动的话变频器会受不了的.

这个观点可不对啊。

网友O:
变频器具有启动和调速两个功能

网友P:
都使用变频器就行了,建议增加输入输出电抗器

网友Q:
楼主难道是为了更有把握在变频器后面再加上星角启动和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其实这三个只要选其中一个就行了。无疑,变频器是最好的,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还能实现最大的力矩,就算是提升类负载也能轻松应付。

网友R:
变压器够大的话,满负荷起又有什么难!

网友S:
使用变频器,直接设置加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T:
直接启动,调下加减速时间

网友U:
变频在55kw电机上已解决了星三角问题,还有变频器能起到节能及调频(个别变频还可调压)控制等,起动分端子起动和面板起动任你选

网友V:
是控制方式吧 还是接线啊

网友W(2014-04-24):
变频器直接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设备启动瞬间电流过大影响变频器使用,如果有必要加上雷昂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保护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