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有事

楼主(2014-02-08):
 年初四外单位在我们单位更换立井罐笼主绳,我们电工早8点到晚20点跟班.巧的是这天也是同学聚会日。跟班长沟通没成功,也就是想让他(夜班)早来一时。忙到17点我跟另一同事商量了一下,就坐车赶往目的地参加聚会。18点24分刚到地点还没下车,大队长打电话找我讲绞车故障不能走勾,人在那?无语。
  第二天,到单位调电脑从WINCC故障列表中查故障,已无。问操作工才知道是主勾行程监视故障,我同事没处理掉,大队长才找我。最后被另一电队长处理掉。此故障原因是主勾(主罐笼)行程是通过两个编码器(HUBNER与ABB)进行行程比较,数字相差正负3米就跳车。编码器是通过罐笼上的磁铁与井筒中磁性开关给其校正,给出此井筒开关到地面的实际值。两个编码器分别由82米和92米开关给其校正。更换后的主绳要比原来的短,因为钢丝绳使用第一天及第两天的伸长量非常大。我从WINCC画面中历史曲线找到跳车时行程显示85米多,其中一个编码器在FM458中得到校正(82米井筒开关),另一个编码器还没校正。照成行程误差3米跳车。
 我们WINCC画面中做有主勾行程监视故障桥接按钮,鼠标点击一下就行了,桥接限速2米,绞车就能运行,全程走一两勾就正常。这样故障我在前年刚干电工时处理一次,那次是因为井筒筒壁灌浆防水后出现,罐笼始终在某一段来回运行进行灌浆,没经井筒开关校正,照成S7监视计算机报行程故障,也是在WINCC画面桥接,处理后走勾。
 这事过后,领导批评教育两天,送“三违”。

网友A:
只怪楼主运气不好咯

网友B:
没有交接好就走,抱有侥幸心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还好没什么大事。。。。。。

网友C:
谢谢楼主的介绍,描述很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怪楼主运气不好咯
运气不还,改改运气

网友E:
呵呵没出事都好

网友F:
送三违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我这种行为罚款200元,学习、考试、写出对这件事的认识及可能造成的后果。

楼主:
 过年,说件没事的事。记得有次电队长(他是技术大拿,也是我同学,我很多技术都是他教的)叫我编一段程序,作用是绞车不走勾的情况下,给直流电动机冷却的大风机延时停止,进行节能。检修时在他的帮助下编好并保存下载到S7-400,当时观察没有问题,检修完其它设备回组里(当天我值班)3个小时后,操作工打电话说绞车不能动勾。忙赶到现场,发现是主电机超温报警,大风机没有启动。我想肯定是所编程序有问题,赶快跑到ABB变频器(控制风机)跟前将頻率设置到48HZ,确认后将旋钮打到近控,按启动按钮启动。谁知刚启动不一会,就停止了。不对,是不是启动时间有限制,先不管它,将頻率设置到23HZ,确认后按启动按钮,启动了,哈哈我很开心,然后再把頻率设置到48HZ,确认。OK.再看主电机温度降了下来,绞车复位走勾。再静下心,将程序改好。万事大捷。(注明我们处理故障不允许超过半小时,不然要处罚)

网友G:
你的技术也可以

网友H:
楼主工作的事真不能这么马夫啊

网友I:
半小时处理故障,感觉确实有点苛刻啊

网友J:
我们是十五分钟要处理好故障的,没处理好不处罚的,但要马上上报.

网友K:
楼主比较倒霉了!

网友L:
做维修这行,不可能说什么问题都能及时处理,更本不现实,本人认为尽力就好了,做好沟通,交接

网友M:
初四我带了儿子去爬山了!楼主技术也可以 不过还要学习啊!

楼主(2015-02-23):
今天晚上同学聚会,吃喝过后。同学邀我开房打牌玩耍。家属小孩不同意要我回家。讲心里话,想玩!算了,回家。睡不着。想怎么回事起20年前回父母家遇到的一件事。当时厨房白炽灯不亮。查灯没坏。查拉线开关,试电笔量进线有电,拉线开关拉下开关闭合,再量进出线都无电!怎没回事?和自己所学理论有出入.不可能在接通后无电!只有先顺线查,当时布的是明线。最后查出火线经过灯泡到房顶的零线断!接好正常。

网友N:
比较讨厌玩时厂里叫。

网友O:
我们这里也是有维修时间限制的了,小问题还好说。要是影响生产的活就有时间限制,最短的就得5分钟内解决。要是大问题你处理不了马上给领导打电话,不然的话一会厂长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