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宇电仪表通讯

楼主(2014-02-08):
我在用三菱FXIN 与宇电仪表通讯读取当前值,用的是485通讯,但是在返回的数据时候,为什么总是要把PLC发送的数据先返回,
第一张图是发送的程序,第二张是发送的数据,第三张是接收的数据,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
补充下,正常的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数据是十位 FA 00 00 00 01 60 00 00 FC 60

网友A:
FX的就是这样,用232BD再转485就没关系,不过也没什么影响,解码从第9个字节开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