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如题,三相电机我就知道改下其中2相的接线就可以了,但不知单相的是不是也分正反转,如果分的话是调换电容的接线还是进线电源的接线

网友A:
可以正反转。

网友B:
改变副绕组电容的接法就可以达到反转了。

网友C:
也可以改变线圈的首尾。

网友D:
1楼老师讲的很好!

网友E:
呵呵,这些基本的东西,只稍许有点印象了。

网友F:
1楼的师傅说的很清楚

网友G:
1楼好师傅啊呵呵

网友H:
对电机有要求的,单相正反转电机的启动绕组要和运行绕组相同,也就是绕组线径等参数一样,在正反转时功能可以互换。

网友I:
1楼说的不错

网友J:
     波轮洗衣机是典型的单相正反转工况.

网友K:
对啊,洗衣机就是典型的单相电机正反转啊,按照一楼的接法就可实现正反转

网友L:
1楼的图简单明了

网友M:
家用换气扇用过吗?有进吸气二种的;

网友N:
你还要测一下两个绕组的阻值,有的不一样,是一主一副,

网友O:
接错线一样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