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工业用压力传感器都会有不同规格,比如0~2.5MPa,0~5MPa等等,那么这个在出厂时是用水来标定的吗?如果是用水标定的,用户的介质一旦不是水,那还测的准吗?

还有那种静压式的液位变送器,是通过压力值来对应液位值的,1bar对应10M水柱,2bar对应20M等等。

谢谢!!

网友A:
至于出厂是不是用水不太清楚,我这的静压式的液位变送器测量的就是水。

网友B: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不管是什么规格,其测量的是压力,即垂直而均匀地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故与测量介质的密度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是用水或用油校准,其测量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于大多中、低压的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通常是在活塞式压力计上用变压器油进行校准或检定。
静压式液位变送器的测量原理是基于液体静压力的原理,这就与测量介质的密度有关系了。如果用水校准后,但测量的不是水则需要进行密度修正。

网友C:
一般出厂使用植物油做标定的,对于用于其他介质测量没有问题,除非是特别强的氧化物质,如氧气等,不能直接使用,但用四氯化碳等清洗后就可以使用了。
一般对精度没有影响,但为了提高精度,测量气体的最好将检测时的残留液体导出,当量程大于0-1Mpa的范围测量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求教,密度怎么修正,比如测的是0#柴油。密度是0.85g/cm3。在表头上设置吗?

网友B:
   密度修正就是设定量程。静压式液位变送器的测量是基于液体静压力的原理,即压力传感探头投入被测液体中,受到一定的被测介质静压力,该压力与被测液体高度的关系是:
H=p/ρg
式中:H—被测液位高度(mm)
P—压力表显示压力(△p)
ρ—被测液体密度(g/cm3)
  通常ρ和g大多为常数,则知道了液体的静压力也就知道了液位的高度。把密度0.85g/cm3代入以上公式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很有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