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瓦的小电机

楼主(2014-02-08):
有必要加个变频器吗?节能效果明显吗?谢谢!

网友A:
200W的小马达?什么设备上使用的呢?是单相的吧.
我买了个120W的马达,也就不到200RMB,估计200W的马达也就300左右吧,呵呵,变频器比它还贵.

网友B:
要调速吗?如果不调速的话就没必要加装变频器。

网友C:
节不节能要看做什么用。这么小的电机,家庭用才会有节能问题。工业用犯不着节能呀。

网友D:
买个变频器的钱比这贵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业用的电机,一般多大功率以上才会考虑配变频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业用的电机,一般多大功率以上才会考虑配变频器啊?

变频器主要不是节能的,而是调速的,需要调速的考虑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做什么用呢?

需要经常变速的场合,就要用变频器了。否则就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磨浆机需要变频器吗?

网友F:
我们这,要不要加装变频调速是工艺决定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磨浆机呀,好像有过问,说磨浆机需要调速的,为的是需要浆均匀,有时要高速有时要低速。所以最好加变频器。

网友G:
加变频器是要软起,减小对设备冲击,还可能要调速,多段速度运行

网友H:
节能与否要看工况

网友I:
     看你的工况,如果经常轻载是可以考虑节能的

网友J:
如果不调速的话,就没必要装变频器了

网友K:
不调速就不要配变频器了啊

网友L:
这么小的电动机还节约什么啊

网友M:
节能不节钱,你们说呢?

网友N:
感觉你的工艺要求最好是带调速功能的,如果不计较成本可以考虑加变频器,也可以用串电阻调速的方法调速

个人感觉节能效果不是很好,节能不显著

网友I:
   需要调速的话,可以用,节能在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