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我公司原来是采用DANFOSS变频器恒压供水,由外界给定信号,在坏掉了以后,临时采用ABB的替换,这个时候我采用手动自动宏却做不出来控制了,求大侠指点参数设置

网友A:
看说明书吧说不清

网友B:
只知道设压力其他不知道

网友C:
针对现场电路 传感器 实际需求修改 pid  电流/电压反馈,启动端子

网友D:
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的??

网友E:
你的宏没选对,看说明书

网友C:
恒压供水有那么多种方式,不说清楚最后把自己都搞晕

1供水控制器采集压力信号,实现切换水泵,控制器自带pid输出频率信号给变频器 (变频器接受0~50HZ 频率信号)

2 水压信号》plc》内部pid运算》输出模拟量对应变频器频率 (变频器接受0~10v/0~20ma信号)

3 水压信号》plc》内部pid运算》rs485》变频器,变频器从plc中获取相应数据 实现恒压。(rs485通信)

4 供水专用变频器自带切换水泵功能,变频器采集实时水压信号,变频器内部pid控制输出频率,实现恒压。 (内置pid功能)

5 单水泵电机,同4 就是三楼回复
每一种调试方法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