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教!!

楼主(2014-02-08):
请教各位大师:DOR转炉PLC上的SF灯亮BF灯闪烁,又能正常工作,是咋回事,怎么处理!PLC的通信到了六台变频器一个旋转编码器一台工业电脑!全是西门子的!

网友A:
你最好电脑连接上PLC来故障诊断报什么错了。你是什么样的转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DOR转炉PLC上的SF灯亮BF灯闪烁,又能正常工作,是咋回事,怎么处理!PLC的通信到了六台变频器一个旋转编码器一台工业电脑!全是西门子的!

1、SF只是告诉您发生了系统错误,系统错误分为致命错误与非致命错误,非致命错误的情况下不影响PLC的运行,同样,BF灯只是告诉您发生了总线错误而已。
2、请在PC上开启对应的PLC软件,然后连线进行模块诊断,把诊断信息贴上来继续讨论。
3、您越是节省您码字的时间,您就越不能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C:
能运行就没什么问题,连上电脑看看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诊断报告是不会错的!!!!!诊断报告在连上电脑后在线的plc消息中可以看到!

网友D:
看来楼主是真不急,呵呵,还能用.等到不能用的时候再来个"PLC故障停机了,怎么办?"

网友E:
profibus 线,BUS 接头,或者网络中有一个货多个CPU 或模块有问题,最笨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更换!

楼主:
谢谢各位了!故障已排除,是通信问题,到卫星站的一个DP插头松动!

网友F:
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