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14-02-08):
三菱FX2N程序写入后,打开运行开关,故障灯立刻就亮了,无法运行,请教大侠,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看能不能连上电脑,通过软件读下错误代码。

网友B:
重新写入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C:
一般有问题先查电源,再看下一步。

网友D:
如果写入后没有报警,只是运行后报警的话,可能是程序;
全部清空内存后只写入END再测试一下;

网友E:
程序语法错误的可能性很大,擦写后重新写入。

楼主:
我回去试一试吧,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没写程序之前没什么报错,或是写个简单程序进去没错误,只有写你特定的程序进去才会报错,那硬件方面不会有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你的程序引起的错误。

楼主:
在线把程序都删掉,打开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