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伺服电机相序接错了,为什么就不能转,而变频器接错就只是旋转方向反了而已?为什么呢,大侠指教啊

网友A:
呵呵;伺服不是变频器,必须按顺序接;

网友B:
你指的伺服电机相序是什么?电机的三颗电源进线?

楼主:
对,就是电机的U2V2W2三相必须对应接U1V1W1,比如若U2接V1则会不转,为什么呢,而变频器就无所谓

网友C:
不是不转,是启动后马上停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