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各位大圣求助一下;阿尔法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中的具体参数

网友A:
pf04 设置1p型机
p001  9 pid给定
p004 5 端子控制,面板按键控制无效
p009  频率下限*30
p021 15~30
p022 15~30
p108  1自由停车
p301 03  x1端子
p316 19故障输出
p700 0 pid数字给定
p701 依现场传感器 输入端子决定
p702 pid给定
p705
p706
p707 这三个依现场而定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以后免不了还会请教,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