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采用S7-200PLC,10ms的定时器T33

众所周知:10ms定时器T33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

那么下面的梯形图在0.3秒计时时间到时,能否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呢?

分析指令表:

假设在第N个扫描周期内计时时间0.3秒已到,则在第N+1个扫描周期开始时,T33的值被刷新为30,T33的位被置1,

首先执行第一条指令:LDN T33   ,T33的IN输入端为0;

然后执行第二条指令:TON T33 +30  ,由于T33的IN输入端为0,因此T33被复位。

然后执行第三条指令:LD T33 ,那么此时取出的值是多少呢?是本次扫描开始时候的值1 还是复位后的值0呢?如果是复位后的值0,那么Q0.0永远不可能接通,也就产生不了脉冲。(注:教材上说此程序是错误的,永远无法产生脉冲,但是张明波的PLC视频里却用了这种方式产生周期脉冲,谁给分析下到底谁对?其实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书上讲的不明确,书上说:“10ms定时器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由于是每个扫描周期只刷新一次,因此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位和定时器的当前值保持不变”)

网友A:
当然可以产生脉冲,错在你这句“然后执行第二条指令:TON T33 +30  ,由于T33的IN输入端为0,因此T33被复位。”
在N+1个周期T33已经被置位,本周期内T33停止计时但并未复位,到N+2个周期才复位并重新计时。

网友B:
有专门的程序运行标志,利用这个标志和定时器可以实现但扫描宽度的动作

网友C:
    讨论下就更清楚啦

网友D:
LZ的问题搞清楚没,没搞清的话抽空帮你解释下。

网友D:
那么下面的梯形图在0.3秒计时时间到时,能否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呢?
答:不能。因为“10ms定时器T33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
上个图先,三段程序:
状态表监控:

从VD0、VD4、VD8是否自加1,很好解释10ms定时器的刷新机制。VD4、VD8应该一样,监控显示不同步罢了。
网络1:在每次扫描的最最最开始,刷新T33,当时间到达预设值,T33输出为1,执行“LDN T33;和TON T33,+30”后,T33又被复为1。所以VD0,没自加。
网络2:不用解释了吧。
网络3:在每次扫描的最最最开始,刷新T35,当时间到达预设值,T35输出为1,执行了VD8自加,后面的代码使得T35复位。
所以,你所说的梯形图在0.3秒计时时间到时,并不能产生宽度为一个周期的脉冲。

再贴个西门子帮助文档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