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22kw电机频繁启动,每分钟最多可达四十次,且满载启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启动方式?可以用软起吗?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把电机加个离合器吧,这么做不合适,电机还没起来呢就停了。

楼主:
可以做直接启动吗?之前我们15kw同样的设备用的就是直接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分钟启动十次左右

网友B:
每分钟启动40多次?是不是夸张了?平均每秒钟多一点儿启动一次?是不是过于频繁启动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办法不错。电机始终运行,靠离合器的动作完成频繁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算每小时启动40次吧!可以行得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考虑用离合器吧!谢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每小时启动40次,这个还靠谱,算是频繁启动了。

网友C:
起重设备上吧

网友D:
想问问楼主是什么设备用?那么大的电机一分多钟就起停一次。

网友E:
启动这么频繁的大功率电机没使用过。

网友F:
可以用频敏电阻

网友G:
如前所述,这种工作方式,还是机械上想办法为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最大是一秒多就启停一次!

网友I:
  不是实际应用吧?

网友J:
什么设备?

网友K:
这是什么设备的?那么频繁起停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加个离合器吧,这么做不合适,电机还没起来呢就停了。
还是加离合器靠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