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各位老师   我今天遇到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型号; ATV 303HU55N4 上盖打开后  内部线路板怎么也拆不下来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变频器的IGBT模块是焊接在变频器主板上的,要拆卸主板的话,就得把IGBT模块从散热底座中脱离开来.
一般变频器主板上都会有预留螺丝孔洞,让你伸螺丝刀扭松IGBT模块.
楼主要是还是不懂的话,上图说明.

网友B: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C:
楼主绝对是新手啊 慢慢会懂的啊

网友D:
弄这机器比较窝火,驱动板上没有模块固定螺丝安装孔,拆卸时先要让模块与电路板分离,拿掉电路板,再拆模块。
而模块又是那种泰科小模块,异常的难拆。这种垃圾模块也不便宜。
建议楼主放弃维修,人家设计者在设计这款机器时就没打算让你去修。

楼主:
谢谢6楼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