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9):
我原来的想法:使用PC机(使用VB语言)想每一次(通过Timer)一次性地发送并读取元件,元件有X1-6、Y1-6、D102、D201、D301,一次性发送并读取的这些元件是Bit和Word元件混合组成,且想使用全双工方式,并通过Timer1连续发送并读取。

但根据FX通讯手册上说,只能是同类读取(BR、WR)及同类单个组成读取(BT、WT)。

我想请教各位:因为只能同类发送及读取,现在只能分类各自发送。
即:打开Timer1,发送X元件;关闭Timer1,打开Timer2,发送Y元件;关闭Timer2,打开Timer3,发送D102、D201、D301元件,再关闭Timer3。循环往复下去。

再使用MSComm1_OnComm()不断地读取PLC的回应。

问题是:对于PLC回应的信息,如何区分哪个是X的回应,哪个是Y的回应,哪个是D的回应呢?谢谢了。

或者还有其它的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了。

硬件连接:FX2N——485BD——(全双工连接)—232/485转换—PC机

网友A:
在RS-232串口通信中,必须要设定通信的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也就是说,起始位表示过了这个位就是数据位了,接着8位数据,然后校验,然后停止位,停止位表示这一桢数据结束。
可以下载个串口调试工具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