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川密码

楼主(2014-02-09):
今收到台汇川is300伺服,但参数被锁对方也忘记密码了。谁能说说其万能密码呢?谢谢了。

网友A:
万能密码18181

网友B:
自己设的密码也忘记了啊 真会忘啊 好在有万能密码

网友C:
这个要记一下有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家

网友D:
没有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啊,公司倒是用了汇川的PLC!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汇川的18181只是解键盘锁的密码,但不能改功率,需用输入4位正确的密码才能实现改机器功率,对应的功率应该是15表示15KW,以此类推。联系人:107239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