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0):
谁有台达PLC编程软件的下载链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到中达电通的官网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链接,已下完,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发现DELTA有两个PLC的软件,我这用的PLC型号是DVP-20EH,我是用ISPSoft_V2.04,还是用Delta_ WPLSoft _V2.36呢?

网友B:
ISPSoft 除适用于台达DVP/AH 系列PLC之外,还可用于TP04P、VFDE TYPE、VFD-C200、VFD-CP2000四种机型。
WPLSoft适用于DVP 系列的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链接,已下完,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发现DELTA有两个PLC的软件,我这用的PLC型号是DVP-20EH,我是用ISPSoft_V2.04,还是用Delta_ WPLSoft _V2.36呢?

个人建议您还是使用WPLSoft。

ISPSoft问题多多。

网友D:
两个软件都可以用
但是还是用Delta_ WPLSoft 这个的多

网友E:
2.36的好用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问题已搞定~!

网友F:
也可以了解一下ISPSoft,据说其功能有所不同。

网友G(2015-09-10):
个人建议您还是使用WPLSoft。

网友H(2025-04-11):
官网 上只能 下载到2.35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