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管技术

楼主(2014-02-10):
谁用过大功率可控硅采用热管技术散热的?效果如何?稳定性如何?

网友A:
传统的都是自然风冷或者水冷。热管是啥?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热管技术,难道就是电脑主板CPU散热和高档显卡散热用的铜管散热技术?那玩意最终还不是使用风冷?
呵呵,功率组件散热还是直接风冷来的实在,高级点的水冷也得。

网友C:
还听说过水冷的 这热管没听说过啊

网友D:
挺新鲜的 楼主解释一下啊

网友E:
什么是叫热管,怎么散热的,求解?

网友F:
    华硕笔记本电脑用热管技术

楼主:
现在的笔记本确实是采用热管技术散热的,在理论上来说散热效果是风冷的10倍或以上,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散热技术,在大功率电子元件上采用较多,我公司现在有1200A大功率可控硅散热不好,想改造成热管散热,没有实际运用过,所以发贴...

网友B:
呵呵,1200A的可控硅,那是多大的热量呀,用风冷效果确实不好,但是改用那么大的热管散热,成本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还得定制。楼主不可能自行制造热管吧,那工艺很复杂的。
用小型的冷水机组加水冷散热效果是最好不过了。不过楼主可以先尝试直接用水冷+冷却塔散热。

网友G:
现在热管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矿用防爆电器是普遍应用。高压变频器、动力机车、大功率整流电源上都用的到。技术成熟,效果较好。热管散热器是相变技术的产物,热管只是导热的导体,具体的散热还要用到散热器来达到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有没有在这方面技术成熟的厂家?

网友H:
热管肯定好不过水冷。热管在空间小的地方才有优势,或者需要低噪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