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0):
一台钻孔机,装有XY平台,伺服电机驱动,要对基板钻孔,不同型号的基板需钻孔的数量不一样,有的要钻几十个,有的要钻上百个,这样XY平台的定位点就不一定,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用什么方法编程?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本人来编写这个程序的话:

   本人会建立诸如  编号  X坐标  Y坐标  作为单条结构的数组,而将运动控制作为单独的子程序分开控制。

   即:记录输入
       运动控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本人来编写这个程序的话:

   本人会建立诸如  编号  X坐标  Y坐标  作为单条结构的数组,而将运动控制作为单独的子程序分开控制。

   即:记录输入
       运动控制
       ……

我的想法是用计数器计数并循环控制,即运行到第一个定位点后,将第二个点的XY座标值传送进去,再进行定位,。。。

楼主:
进来高手,给个思路或者意见吧,万分感谢!

网友B:
多点定位建议用绝对坐标。程序是每个点对应绝对坐标,这样几乎是拷贝程序,只是比较位置的不同。
不要一点点算过去,其中哪一点偏差后面都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点定位建议用绝对坐标。程序是每个点对应绝对坐标,这样几乎是拷贝程序,只是比较位置的不同。
不要一点点算过去,其中哪一点偏差后面都偏差了。

谢谢大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