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0):
PA8000系统+安川5伺服,PI参数一致和脉冲当量正确,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没有见识过这类设备

网友B:
很多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吧;伺服,系统,工艺参数等等,都还要调整的。

网友C:
切方不方 顯然你的兩軸的垂直度就有問題 切圓肯定是橢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直角尺打准过垂直度,误差很小的。

网友D:
丝杆出了问题。
机械故障。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如吳板主說的 絲桿的直線度有問題 有可能絲桿有彎曲變形 有可能兩端軸心安裝不同心 可以肯定是機械的問題

网友E:
先校正机床的精度,再查激光镜片

网友F:
是两边驱动的还是一边驱动的

网友G:
机械问题。
有的机器采用劣质丝杆,直线度很差。这种机器很难修的。

网友H:
找钳工调整大架固定罗栓,在早方

网友H:
我是激光。火演,等离子。维修

楼主:
没有啊,只是CNC和电机换成FAGOR,就很好用啊。问题还是在控制上面。

网友H:
系统参数能调,

网友I:
是小圆孔切割不好吧!机床的响应没有做好啊!参数调整?

网友I:
伺服参数,我们公司做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现在激光不做了,机器放在那儿了!FAGAR的控制系统配自己的电机参数比较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