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0):
1、西威7.5KW,用户反映,上电,风扇转,面板无显示;
2、静态测模块正常;上电,风扇转,面板无显示,测直流母线(D、C端子)电压为520V正常;
3、拆机、分解电路板,有2个电路板。注意到这2个电路板都有开关电源电路,其中,下板的开关电源为主电源,功率较大,主要供给驱动、风扇、上板开关电源等;上板的开关电源功率较小,主要供给CPU、面板、检测、端子等。
4、上电风扇转,说明下板的主开关电源基本正常;面板无显示也无背光,似为没有加上电压,故障极有可能为给面板供电的上板开关电源有问题。
5、因上板的电路板为双面焊接贴片元件,而且上板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UC3845BD也在背面,带电测量非常不便。因此,取下上板后,仔细观察开关电源的周边电路,没有发现明显故障点。取下开关管IRF540测量正常。其它关键元件为UC3845、PC181、LM431。考虑为免得多次拆装机,干脆直接更换UC3845、PC181。更换后,装机,上电,修复。
6、因用户急用、急修,没来得及拍PP。

网友A:
学习了 还有这么一手啊 换关键元器件 楼主运气不错啊

网友B:
楼主这方法还挺好用的啊 经常用吗

网友C:
楼主很专业,但是没有分享一下分析判断的方法!

网友D:
干脆直接更换UC3845、PC181

楼主,换下来的UC3845、PC181有没有检测一下,到底哪个坏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没有电路图;2、换1个装机试一次,再换一个再拆机装机试一次,太麻烦;3、上电就得装机,这些元件都在上板的背面,没法带电测量;4、元件不值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要搭个电路,太麻烦;元件不值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了这个份上,就是碰运气啦。
只是碰之前,先测算下哪种方法中奖概率大些。。。

楼主:
有些变频器,结构复杂,电路板连接曲折,上电测试元件很困难甚至不可能,而静态测量又不能确认是否损坏。
没办法,只好先大致分析电路板功能、故障现象,从而估计一个故障范围。
然后,检查此故障范围的元件外观,看是否有元件有明显的损坏迹象。
接下来,根据以往经验,大致判断最最可能、最可能的损坏元件,换吧。
比如,开关电源部分,最最容易坏的元件,有光耦(老化)、开关管(高电压大电流)、电解电容(附近多为发热元件)、PWM芯片、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射极电阻;其次,一般的电阻;再次,电容。

网友E:
楼主幸运,碰对了一次就解决故障。

网友F:
有无看过有位大师写的维修开关电源三板斧

网友G:
这不光是楼主的运气,还有经验也特别重要

网友H:
维修的经验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I(2014-12-15):
更换50V47UF电容即可,QQ308000119

网友J:
为什么高手修起来都跟玩似的,这就是差距呀!要认真学习经验啊!

网友K:
直接给上板加24伏供电,可单独维修。

网友L(2018-10-12):
你肯定修的是RV33-3 LIFT控制板 哈哈哈

网友M:
其实楼主已经把分析 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与自己的思路告诉我们了,那就是排除法 逐次逼近缩小范围法,思路清晰,排除故障有条不理,这也就是我所倡导的【猜】法,最后一步也叫直接切入法,一招定乾坤,武学上就叫【一指禅】。

网友N(2019-09-06):
楼主是直接查出问题,我的两台都是电路板pwR RST指示灯都亮,操作面板指示灯不亮,液晶板上面一排黑色小方块
电源电压都正常

网友O(2020-02-03):
西威还是比较简单的,特别是开关电源,本人从事西威维修也有10多年了,需要可以加我微信交流,13002133354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直接查出问题,我的两台都是电路板pwR RST指示灯都亮,操作面板指示灯不亮,液晶板上面一排黑色小方块
电源电压都正常
可以寄来我给你处理,一般都是主板问题,专业西威软硬件维修及调试服务,13002133354

网友P(2021-01-15):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直接查出问题,我的两台都是电路板pwR RST指示灯都亮,操作面板指示灯不亮,液晶板上面一排黑色小方块
电源电压都正常
你的数据有问题,刷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直接查出问题,我的两台都是电路板pwR RST指示灯都亮,操作面板指示灯不亮,液晶板上面一排黑色小方块
电源电压都正常
大概率CPU电路故障,似乎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