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0):
我们的电气工程写了个程序,PLC用的是欧姆龙CPM2*A系列的,动作要求是控制两步进电机及几个气缸的上下动作.现在出现在问题是:开机启动后,按复位,步进电机差不多要十分钟才会开始动作,但程序中并没有延时.考虑可能是程序中用了很多的比较及算术运算指令导致程序计算很久导致!因为没看过他的程序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气工程写了个程序,PLC用的是欧姆龙CPM2*A系列的,动作要求是控制两步进电机及几个气缸的上下动作.现在出现在问题是:开机启动后,按复位,步进电机差不多要十分钟才会开始动作,但程序中并没有延时.考虑可能是程序中用了很多的比较及算术运算指令导致程序计算很久导致!因为没看过他的程序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PLC的扫描周期是不会超过看门狗的监视时间的,所以,也就几秒而已,

像你说的10分钟才会动作,去考虑比较与算术指令,我觉得你应该首先考虑硬件了。

网友B:
就是再复杂的算法,也是毫秒级的时间运行完成,若超时,PLC会报警错误,要是动作了,还是应该考虑是不是执行机构的问题而不是怀疑程序!

网友C:
直接找工程当事人,这样问题更快解决。
要么就绕开当事人,从机器拷程序上来研究修改。
程序是按设备要求编的,只有设备等人,没见过人还要等设备的。

网友D:
程序执行十分钟是有点慢。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要看看实际的情况

网友F:
也可能是步进电机的原点开关出了问题。接触不良,造成要通不通的样子,表面看起来是通了,但实际上是一个高频的闪烁,这种情况我也是遇到过的。
或者其它开关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G:
第一确认复位信号进入到plc,第二plc的输出给步进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否有,第三plc到步进的线是否连通,第四可以考虑换个步进驱动器或是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H:
以前正常,现在异常了么?那就要查外部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启动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