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0):
大型电机星三角控制,启动过程中大电流接触器主触头或多或少得有点微融,我感觉不是太严重还是不要用砂纸打磨,毕竟这样咬合的更好,静触头凹动触头就凸,今天我们这里一台315KW的电机启动过程中,星形接触器主触头熔焊烧死了,我拆开接触器,把熔焊在一起的主触头撬开,把弧光打黑的触头黑色东西打磨干净,就装上了,我头要在的话,肯定要使劲打磨了,他一般要求把触头打磨平,我就想,我们用砂纸能打磨平吗,我们打磨的那种平会不会影响它吸合时的接触面积。求解惑

网友A:
最好更换掉,打磨了的接触面一般会小很多,大电流发热会很大,而且对电机不利,相对于电机而言,触头是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头伤的不算太严重,公司里类似的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很多,接触器触头或多或少都有点融,暂时不换。

网友B:
触点一般都是镀银的,打磨会把银去掉,更不利于接触。要么换触点,要么继续用。

网友C:
在比较高档的接触器中,触头是略微镀金或者镀银的,为的是获得更加优异的导电性能。当然,在廉价的国产接触器里面会极少出现这种情况。
当触头损坏以后,手工打磨可以增加接触面积,但是电镀层已经损坏,触头再次因电弧而损坏的几率增大,所以打磨后的接触器最好是使用在电流容量低一级的设备中,或者临时应急。

网友D:
最好更换掉,触头是银合金的

网友E:
打磨接触器触点是为了增加接触面,打磨好触头还要调整三相触头的压力要平衡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好更换掉,打磨了的接触面一般会小很多,大电流发热会很大,而且对电机不利,相对于电机而言,触头是小钱
对,最好换掉。不该省的不能省

网友G:
一般不打磨,直接更换触点。

网友H:
打磨后使用寿命不长,意义不大,打磨后破坏了触头的镀层

网友I:
更换接触器或者更换触点,不然损坏了电机就亏大了

网友J:
可以打磨,但是触点材料必须要有原来一半以上的厚度,太薄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K:
也不主张打磨使用,或者监视一下打磨后的使用效果;
还有,看熔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L:
应急可以使用,求稳定的话换质量更好的,不一定要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M:
首先应弄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熔焊?如果是触点合金层厚度很小了,就应更换触点。如果在正常起动中经常出现熔焊,说明接触器容量太小,应换大容量。如果偶尔因故而熔焊,只需把毛刺去掉即可,不必使劲打磨。

网友N:
负载电流太大,而且触头手工很难打磨平,还是更换触头好。

网友O:
最好还是更换吧!

网友P:
最好换掉啦。

网友Q:
我们多是直接换掉的啊 免的麻烦

网友R:
用不了多长 还是换了啊

网友S:
这个建议更换,应急的话又两说,经常触头烧融的话,建议接触器换大点。减少工作量啊。我这里空压机用的的接触器,环境问题引起接触器吸合不良,我只处理一次,下次就更换了。设备安全第一啊。

网友T:
这种接触器应该是定期更换触头的

网友U:
大接触器还可以在损伤不严重的情况下 打磨一下 小的接触器就直接丢掉吧!

网友V:
临时对策  最好换掉

网友W:
直接全换!要打磨的话,也要磨平哦!

网友X:
主管的意思是这样,东西坏得会不快也不慢,但是客户东西坏了总会买吧,不然公司的维修费从哪里来呢?

网友Y:
不能用沙纸打的!

网友Z:
该换的必须换啊,接触器是有寿命的,打磨只是短时间的效应!

网友AA:
即使打磨,也有2个问题要注意的:
1、对每个触头来说,要保持平面;
2、动静触头打磨完成后,试着手动吸合一下,要保证每对动静触点对都能够以面-面结合。

网友AB:
应急使一下,还是换了吧,到时坏大个的。

网友AC:
315的电机也用星三角起动合适吗?是否是大了点啊

网友AD:
有条件还是直接更换
不要这样去搞
有可能造成缺项

网友AE:
把触点更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F:
小电流或者应急使用短时间还行,否则最好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能用,感觉星角启动挺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