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编程软件的编辑问题

楼主(2014-02-10):
请问下面的梯形图怎样在编程软件上编辑?是分成多个网络,还是一个网络?谢谢!

网友A:
分成多个网络
楼主在编程软件上编辑一下就知道了,编在一个网络里会报错

网友B:
2个网络...

网友C:
一个回路一个网络。

网友D:
西门子200程序,分成多个网络

网友E:
梯形图的话肯定多分几个网络,要是STL的话,就随意了

网友F:
分成多个网络好.

网友G:
是不是可以很熟练的使用STL编程的才是高手。。。。

网友H:
分成五个网络
楼主在编程软件上编辑一下就知道了,编在一个网络里会报错,因为每个计数器要另外放在一个网络!